欧姆龙旋转编码器使用

楼主(2010-03-08):
哪位大虾能教一教我欧姆龙旋转编码器与步进电机使用和安装,旋转编码器与台达PLC的接线和程序编写,小弟在此先谢了
不断向前

楼主:
我提的问题也没有个高手能回答,我看了有些给他人回贴也没说出什么也回帖,真搞不懂哦,失望
不断向前

网友A:
你这样自己一点不用动脑筋的提问一般不会有人回答的,问一些你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吧!

楼主:
我现在做的工程需要用到欧姆龙旋转编码器与步进电机来定位控制—台达(EH)PLC发脉冲给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带动链条(上面安装有盒子,工件装在盒子里)做定位运动(每次230mm),欧姆龙旋转编码器做反馈检测,检测到步进电机停止,其他机构运行,运行完毕再运动230mm,机器重复以上动作。哪位大虾能帮到我,小弟在此先谢了
不断向前

网友B:
计算好运行230MM 所需要的脉冲量,然后用编码器作运动量的检测反馈,在PLC里面读取编码器输入PLC的 计数值。比较指令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