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请问下面的通讯协议如何用CP1H  -PLC做通讯程序?

         通记讯协议:

    软件启动:PC到PLC              16#50, ASCII“P”
    启动信号:PLC到PC              16#41, ASCII“A”
    结束分类信号:PC到PLC      16#42, ASCII“B”
                              16#43, ASCII“C”
相信自我!

网友A:
直接使用组态软件就可以实现了 组态软件里面已经集成了欧姆龙的通讯协议驱动,没有必要再自己定义协议 自己定义协议还需要在PLC里面写通讯的梯形图 很麻烦。

楼主:
请问用什么样的组态软件比较好呢?谢谢!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