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公司有一台设备的六个气动电磁阀经常烧坏,打开检查没有进水,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电流和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A:
烧坏的原因:
1.电磁阀长期带电,过热,原因可能是电路出现问题,电磁阀没有释放,重点怀疑。
2.电磁阀电压过高,选型错误。一般高压线圈容易烧坏,应重视。
3.线圈进水或油短路。
4.品质不良,新更换的阀芯和阀头配合不好,建议更换时和阀体一起更换也可考虑。
5.插头型接触不良,工作时发热。
  •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还有一个原因是购买了水货!!!

网友C:
    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网友D:
    估计是直流接交流了

网友E:
    支持1楼.说的很详细呀.

网友F:
    多大电压的,是不是开关很频繁,开关频繁最好用脉冲电磁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烧坏的原因:
    1.电磁阀长期带电,过热,原因可能是电路出现问题,电磁阀没有释放,重点怀疑。
    2.电磁阀电压过高,选型错误。一般高压线圈容易烧坏,应重视。
    3.线圈进水或油短路。
    4.品质不良,新更换的阀芯和阀头配合不好,建议更换时和阀体一起更换也可考虑。

    顶  说的好详细

网友H:
    压缩空气过滤不良

网友I:
    这种情况不外乎电源和质量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