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7A屏编辑求助

楼主(2010-03-08):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第一次使用西门子TP177A屏,想快速上手,帮我指点指点,数据输入输出和弹出键盘怎么做啊,万分感谢!

网友A:
使用IO域写入或读出数据;键盘自动弹出。

网友B:
这样说说不太清楚,最好是手把手教。还是仔细阅读手册吧,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楼主:
谢谢一楼大哥!现在我用winCC2008和TP177A 5.7''建立不了通信。软件型号里只有TP177A 6''的。

网友C:
支持1楼老师的回答,只要写入I/O域,数字键盘是自动生成的,西门子屏不需要做这个项目。
回答3楼问题:
首先设置通讯方式,屏与PC机都需要设置成相同的通讯参数(建议使用PPI模式通讯)。把屏设置为传送模式。在项目中编译并且没有错误后用户程序可以下载到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