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信号的高电平,低电平怎样测量

楼主(2010-03-08):
信号的高电平,低电平怎样测量,请教各位.

网友A:
高电平与低电平的基准是什么??一般家电行业来说,+5V上为高电平,0V为低电平!!!
但是这个没有准则的,如果你以10为基准电压那么10V以下为低电平,10以上为高电平!!!
高电平与低电平一切看你电路析基准电压而定的!!!

网友A:
多看一下《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