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家三菱PLC监控线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我们一般使用的三菱PLC编程线一般是直接插到PLC的接口上然后来完成编程或者监控之类的工作的,不过这个时候PLC和触摸屏之间的连接必须要断开,现在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那种可以同时监控PLC和触摸屏的线呢?不知道哪里有那种线卖,很想买一条回来用,希望大家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就不好好看看屏或者是PLC的使用手册呢??如此低级的问题有必要讨论吗??

网友B:
用USB或串口线接在触摸屏端口上,通过触摸屏和PLC之间通讯线监控。

网友C:
具体系列?如果是FX2N系列的,可以添加422通讯板来扩展通讯口。有的三菱触摸屏还可以通过触摸屏的透明模式来和PLC通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也是加通讯模块。

网友E:
呵呵,没有一条线既能作通讯又能作监控的线。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网友F:
好像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可以用FX2n232BD 自己制作一根通讯线

网友G:
具体看是什么屏 有些有透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