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我厂的24V直流电机用直流接触器控制。但由于动作频繁经常烧触点,想用可控硅控制,但不知如何控制,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A:
建议用故态继电器来控制更方便!!!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这个不大懂哎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C:
用直流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D:
因为电机的电流直接通过开关,容易烧坏开关接点。所以可以改用功率开关晶体管来代替机械开关,就可以克服上述缺点。

网友E:
用一个单向可控硅和脉冲发生器。

网友F:
正转时VT1、VT4导通,反转时VT2、VT3导通。

网友G:
在直流电中使用可控硅一旦触发,要使其关断只有把其电流降至维持导通门限电流以下,不知你要的功率多大,电源是变压器整流还是储电瓶,这电路应该是简单的,楼主请给出电源方式和功率。
是直流24v,24v电源供应器提供的,功率是60w

网友G:
给个点动的正反转你参考,元件参数你可根据电压和功率选取。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控制

我经常用的,很好用哦
谢谢,这个我也用了,不行啊

网友I:
用场效应管以前做过。

网友G(2010-04-14):
引用 网友G:
在直流电中使用可控硅一旦触发,要使其关断只有把其电流降至维持导通门限电流以下,不知你要的功率多大,电源是变压器整流还是储电瓶,这电路应该是简单的,楼主请给出电源方式和功率。

这么小的功率应该可以不用电子线路,你先在触点上并联50V以上0.1UF的电容看看(交流电中不要用这种方式),如不行你就加我Q,可控硅在磨床我用过。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