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急!急!急!变频器咋坏了?

楼主(2010-03-08):
正在运转的一变频器调速电路瞬间断电 不去掉变频器断路器合不上 拿掉变频器断路器和上 问是不是变频器短路 咋回事

网友A:
变频坏了

网友B:
显然是变频器处出问题了啊!
你现场的工况如何?变频器和电机都是多大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果在电源端使用漏电保护开关的话,有些品牌的变频器就算没坏但输出端电机对地也会掉闸的,你是用的是断路器,那就应该是有短路存在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整流回路的三相整流堆是否击穿,在整流后窜有一个大功率模块(有些是用接触器),它是与充电电阻并联的,此处短路断路器也会掉闸,但多数在第二次应能合上,逆变桥(IGBT)几乎都是烧成开路的。
下载积分:+2(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网友D:
检查外围电器!断路器坏了也不一定!

楼主:
现场电机1.75kw 变频器2.2kw 由PLC控制 与该电路并联31路相同规格的电路 先把该电路的空气开关拉下 能合上断路器 其他
31路正常运转 再合该电路开关听见变频器里巨响 电源断 谢谢各位的帮忙 我想应该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E:
模块炸了!

网友F:
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