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CGS触摸屏吗?

楼主(2010-03-08):
MCGS触摸屏 TPC7062KS型号的屏能显示PLC的时时计数值吗?

网友A:
什么PLC啊?

网友B:
也是烂货一个触摸屏通讯就不要说啦 显示是可以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可以的。。。我用过。。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