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10-03-09):
AC220V的变频器,误接380电源,变频器烧了!变频器是1.5KW的,能修吗?

网友A:
一定要当心啊

网友B:
可以修的。。。看什么地方坏了。。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

网友C:
修肯定能修,但估计价格同买一台新变频器差不多,因此还不如买一台新的。

网友D:
我们工作中也发生过,基本上只能买个新的,修的成本和买个新的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E:
维修的费用一定高于买新的!修的成本也不低!我公司一台风机马达匝间短路了,维修的钱已经可以买一台新的了!所以估计差不了多少!

网友F:
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装之前先看看说明书。

楼主:
昨天下午接的活,是他厂的电工接的线,他的老板让我去修,结果设备部的经理也找了一个人来,那位说能修!真郁闷!!!!到手的活没了!!

网友G:
模块首先肯定坏了,主控板的电源线路应该也会有问题。
这玩意现在仅凭你说的这些简单情况没法断定有没有修的价值。
如果你现在生产急需,就买个新的,记得在电源端加个保护用的220V的压敏电阻。
如果可以等,看在保修期内否,想办法去修。但是,修了记得要质保一年!

网友H:
能修,这类电子产品的保护系统一般设计了过压保护功能,当输入线路出现过电压时,首先压敏电阻泄放过高的线路电压,产生较高的电流,这个电流将进线熔断器快速熔断你可以看见熔断管已经炸坏,压敏电阻也毁坏,这时就保护了全桥以后的电路,你可以将以上元件和全桥全部换掉,不会花太多的钱,如果送维修站费用会很高,我修过1.1KW的变频器,还有一台110V的日本原装传真机是,传真机是我单位新来的员工将其插到220V电源上了,原理一样,你试一下。

网友I:
是电源的问题,很好修的.成本不会高的.

网友J:
烧坏的应该是高压部份和开关电源部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K(2010-04-25):
千万注意电气元件线圈电压,触电接错,没有动作。线圈接错,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