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9):
双向硅模块电阻调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调整它的触发角,理论上是调整0-360度电角度。楼主的图输入输出好像有点颠到了。

网友B:
核电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它的触发角,理论上是调整0-180度电角度。楼主的图输入输出好像有点颠到了。

它是我们一般用的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C:
呵呵,调光吗?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网友D:
双向可控硅,是调节可控硅的触发角,使之触发,即可导通,导通后即使关掉触发信号,也可继续导通,直至电源关闭,或加以反向触发信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它是我们一般用的固态继电器吗???

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F:
看楼主画的图倒很像家用电器里常用的电子无级调节开关,里面是一个可控硅电子调节电路。

网友G:
是固态调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