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9):
本人刚刚接触三菱PLC,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决
当我用PC+FX2N-485-IF+FX2N-485-BD+FX2N型PLC这种连接方式控制PLC一号机时,可以正常的读取、修改PLC一号机的数据。
但是我按下图的连接,在一号机PLC后再串联一台二号机PLC,两台PLC均不能正常通信。
两台PLC的站号设置均检查过,没有问题。FX2N-485-BD上的两个LED灯也能正常的亮灭。

网友A:
引用楼主vigo912zw于2010-03-09 10:11发表的 新人请教三菱PLC的RS485通信 :
本人刚刚接触三菱PLC,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决
当我用PC+FX2N-485-IF+FX2N-485-BD+FX2N型PLC这种连接方式控制PLC一号机时,可以正常的读取、修改PLC一号机的数据。
但是我按下图的连接,在一号机PLC后再串联一台二号机PLC,两台PLC均不能正常通信。
两台PLC的站号设置均检查过,没有问题。FX2N-485-BD上的两个LED灯也能正常的亮灭。

BD与BD的接线有错误啊。

SDA---------RDA
SDB---------RDB

你SDA接SDA,发给谁去啊。

楼主:
我重新试了一下,发现是使用的屏蔽双绞线有问题, 我的接线方法以及程序都是对的,数据也能正常读出了。
感谢热心帮助我的网友。

网友B(2010-05-27):
你的用什么读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