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9):
特别注明:不是在顺序步中

网友A:
即使不用顺序步,在程序中也有个初始状态,此时应该是设备各部分都在原点位置,我们通过某种方法来触发设备的第一个动作,然后设备一步步运行下去,最后又回到初始状态(原点位置)。
假如是自动循环,那么在该位置设备可以通过检测工件到位后立即动作来实现这第一个动作;
假如是自动单周期,那么在该位置设备检测到工件后,仍然等待我们通过一个按钮来实现这第一个动作。
设,自动循环为M0.0,自动单周期为M0.1;设备原点为M1.0,单循环按钮为I0.0,设备工件检测位I0.1;第一个动作的触发信号为M10.0;那么:
|             M0.1         I0.0           I0.1               M1.0            M10.0
|-----------| |----------| |-----------| |---------------| |-------------( )
|             M0.0                 |
|-----------| |----------------

|            M10.0                                  Mx.x
|-----------| |---------…………---------( )
|              Mx.x  |
|-----------| |----
我想这样的方法就可满足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