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第一次使用Q,请教高手!

楼主(2010-03-09):
1手册上说主站最多能设为4个站,而我想在主站上设为8个站行吗?
2在CC--LINK 上,我想设置两个模块,请问CPU怎么样才能识别这两个模块?
3当我在从站上接上一个串口模块再接上FX的PLC,那么串口模块的站号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A:
本人见解:
1、最多4个主站,应该意思是最多挂4个CC-LINK模块作为主站,每个主站上可以设为64站点(含I/O,设备,智能等)
2、是根据I/O地址区分的,例如第一二槽都挂有此模块,默认为X0~Y1F和X20~Y3F
3、串口模块不在CC-LINK网络中,所以站点互不影响,如果只有一块串口模块的话,建议设定为0号站,默认也是0

楼主:
我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想在主站上用128个I/O点,这样行吗?
第二个问题是指,我想挂两个QJ61BT11,CPU是怎么区分这两个QJ61BT11的地址?
还有,我在软件上看到可以设置8个模块,那就是64*32*8=16384点,能控制得这么多点吗?
最后请问,我要挂一台FX的PLC ,要加什么模块才能连上CC--LINK?

网友B:
GX软件设置CCLINK网络的时候有地址选项的啊
模块的其实地址就是你设置的地址
模块所在位置没有规定
槽号和地址分配正确即可
不会可以Q我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第一次使用Q,请教高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