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3-09):
在CC--LINK 上设置站信息时,我把I/O站,设备站智能设备站设为2个以上时,就会出现错误提:占有站数的总数超过了最大设置总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建议多参考手册,应该是设置有问题,另外I/O站,设备站,智能设备站设置是不一样的哦

楼主:
知道原因在哪了,是因为我把总站数高成了64,谢过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