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手动和自动都有的顺序控制梯形图

楼主(2010-03-09):
如何编辑带手动和自动控制的顺序梯形图。也就是说在顺序步进控制中必须有自动手动转换,即在非自动中各线圈要能用按钮单独操作。望老师们指教,我先谢谢啦!!!!!

网友A:
问题很笼统,笼统点回答,需要分析要达到的目的,然后把条件一个一个的弄上去就好了。为了保险在模拟下...

网友B:
简单的很哦

网友C:
建议你学一条指令“IST”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D:


网友E:
是不是要有按钮进行转换啊!我感觉要是实行转换的话必须用选择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