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新人请教三菱变频器485通信

楼主(2010-03-09):
我是新手,学习PLC FX2N-485-BD与三菱变频器FR-520SE-0.4-CH通信。变频器通信设置及PLC通信程序都是按三菱官方网站例子进行,现不能通信。请问当变频器设置成PLC485通信模式时,PU和EXT两个指示灯同时闪烁,是否正常?

网友A:
FR-S500使用手册中说:计算机在通讯运行模式状态时,LED显示(PU、EXT)为慢速闪烁。
---------------------------
三菱官方网站的例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建议你把硬件配置、接线方式详细的说一下!

楼主:
硬件是三菱PLCFX2N-32MR-001 , 通信板 FX2N-485-BD , 三菱变频器 FR-S520SE-0.4-CH 请问变频器端RDA SDA RDB SDB SG分别对应接485同名端子对吗?就是不能通信,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三菱官网上是这么描述接线的:
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网线的RJ45插头和变频器的PU插座接),使用两对导线连接,即将变频器的S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A接,变频器的S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RDB接,变频器的RDA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A接,变频器的RDB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DB接,变频器的SG与PLC通讯板(FX2N-485-BD)的SG接。

楼主:
谢谢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B:
我也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