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 为什么我做的计数器用不了

楼主(2010-03-09):
如图 各位老师看我做的对不对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导指导 我很爱学的 有教我的老师请加QQ530845191 谢谢了!

网友A:
你对于计数器的理解有误。
为了实现C0的计数,你必须让T0由OFF状态转换到ON状态。
而在你现在的程序里,一旦X0接通之后,M0就会保持在ON的状态,那么5秒之后将T0导通而无法断开。
所以C0只能计数1次,之后再无动作。
为了简单起见,你可以将计数器条件T0换成输入点X0,然后通过该输入点的ON--OFF切换来观察计数器的计数值的变化。

网友B:
这样记数器只有一个记数脉冲.当然不能继续记数

网友C:
你应该给定时器T0那条程序加一个常闭触点,来控制T0的得电失电,这样你的计数器才能计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