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表达!

楼主(2010-03-09):
我想学习一下,工控机,和组态软件,主要是学习组态软件,我看到能用普通的电脑装上一个组态软件,就能控制PLC,请问那位高手能够告诉我应该学什么,什么资料。谢谢

网友A:
国产的组态王等都可以

网友B:
上网查找KINGWIEW就可以了!

网友C:
要找破解版的不容易啊

网友D:
找一个试用版的就可以。其实,组态比较简单,毕竟是开发比较成熟的软件了。所有组态中,逻辑组态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