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比较指令[=K0 k1M20]和[=k0 k2m20]怎么用

楼主(2010-03-09):
[=K0 k1M20]和[=k0 k2m20]代表什么意思?该怎么用?谢谢

网友A:
对于K0来说是一样的 K的数值大了就不一样了 K2m20为M20开始的8位数吧,k1M20只是M20开始的4位,你的赋值只是将0传给M20,一样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K1M20表示M20 M21 M22 M23的组合
K2M20表示M20 M21 M22 M23 M24 M25 M26 M27的组合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k0 k1m20]为M20M21M22M23都为零时触点接通,
[=K0 K2M20]为M20M21M22M23M24M25M26M27都为零时触点接通。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在PLC指令应用篇里有说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