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OMRON通信老掉线

楼主(2010-03-09):
USB转串口OMRON通信老掉线

网友A:
驱动有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估计是笔记本的配置问题,感觉像带不动的一样。

网友C:
一是USB转串口设备太差,不稳定。
二是在设备上调试时附近有干扰源。USB对电磁干扰的抵抗能力比较差。

网友D:
电控柜内只要有变频器就很有可能老断线,我经常碰到,晕。

网友E:
USB -CIF-31这种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