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程序读取后没有程序

楼主(2010-03-10):
欧姆龙plc程序读取后没有程序
这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是7.3版本的软件,PLC型号欧姆龙CQM1的

网友A:
你的plc型号?
一般是你的cx-programmer不是正版的。

楼主:
欧姆龙CQM1的

网友B:
有可能PLC被加密了。

网友C:
在工作窗口中双击“段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作窗口中双击“段1”
不行啊。是不是程序读保护了,双击“段1”只是出现输入程序时的框框

网友D:
在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示 比如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E:
你的7.3是不是欧姆龙主页下载的?那个是试用版,不支持CQM的PLC

网友F:
楼上说得对,我读CQM1H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了个5、0版本的好了。

网友G:
没错,我以前也用7.3的,CQM1不支持

网友H:
网上有7.3注册文件,注册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