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控制器求助

楼主(2010-03-10):
请教各位高工欧陆控制器的问题,我的一台设备是用欧陆控制器驱动的直流电机,模拟量给定电机转速,在空转情况下转动一切正常,加负载后启动正常,电流偏大,在进行加速时(大概加到电机500-600转)电机转速下降,电流基本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电机电枢电压偏低,请问是怎么回事.
严禁触摸高压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

网友A:
请检查励磁电压和机械负载。
下载积分:+1(zyf810502)

网友B:
励磁线圈接地,你可以进入手动模式,逐渐加速,从百分之一逐渐加,看看能加到百分之几,按你所描述的估计到不了百分之20的,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1(zyf810502)

网友C:
电机出问题了,查一下励磁绕组的电压是不是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