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我用的是韩国收获的变频器,500KW/1140V的,在家里,我用315KW/660V的电动机做实验,当然我变频器输出用了个1140/660的变压器。
刚开始开10HZ空载运行,输出电流很不稳,大概从70A---180A之间跳,我就提高频率,开到25HZ,电流大概是110A---140A之间,感觉有点补对劲。我也不敢给加负载了。不知道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参数设置有问题呢?还是变频器?或者是变压器的质量?

网友A:
三相电阻是否平稳

网友B:
你家有1140的电呀?家里还有315KW的电机和变压器?真牛.杨总都没你那高手.你还能问谁>>>>>>
电源可以用380V/1140V的变压器呀,家里刚买了500KW的电机,专门做出厂试验用的。

网友C:
变频器输出能用1140/660的变压器?我还没用过.
可以用,但能不能这样用,不知道。

网友D:
变频器输出能不能接变压器啊?
可以告诉为什么嘛???谢谢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不能接变压器啊
为啥???

网友F:
可以这样控制吗???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网友G:
还真拿变频器当调压器用了!学习了! ! ! !
没1140的电机,出此方法

网友H:
变频器输出不能接变压器,因为它们的频率不匹配。你要用高电压高功率的变频器带低电压低功率的负载,需要进行校验计算,找一个恰当的范围值才行。包括频率校正。

网友I:
我不知道你家哪来的1140V的电压的,当出线不需要接变压器的,变频器有参数可以设置输出电压的。

网友J: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变频器输入用了个1140/660的变压器。

网友K:
我想问一下电压1140是真的吗      还有变压器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网友L:
变频器可以设定输出电压的,不要接变压器。直接接电机就行

网友M:
真厉害,那么重的东东是你来回搬的?了不起,失敬。

网友N:
你初始化下变频器的参数,还有问题检查下模块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