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时间读取与设置求教

楼主(2010-03-10):
如题,想做个程序,不知道时间格式怎么去写。BCD码未接触过,求助~~~

网友A:
在软件中找到时间设置的功能块,然后按F1即可。
Regards

网友B:
时钟读写要占用8个字节的地址;
BCD码可以用IBCD指令将整数转化为BCD码。也可以用16#**指定。

网友C:
时间的读出使用传送指令mov_W。
你的设置问题:将时间继电器的计时用整数替代即可。如mw10或vw10地址根据你的需要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