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10):
请问各位高工,在变频器与PLC的通讯中,上8位和下8位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在哪看到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保存寄存器的内容被分为上8位和下8位,按顺序成为响应指令的数据”这是安川变频器使用手册上的原话,请问这个“上8位和下8位”是怎么理解?

网友B:
一个字两字节,一字节是8位。OK?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也称为存储数据的高8位,低8位!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说得具体一点 和变频器通迅要看你是怎么做的了 如果是同一牌子的一般会有简易的通迅, 如果是走自由通迅那就麻烦一点,最主要的是协议格式 按格式去做就行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