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坐标原点会变吗?

楼主(2010-03-10):
我每次打开CAD2006,X轴的滑动条在最右边,Y轴的滑动条在最上边,把光标放在左下角,左下角的数成3.3371 , 3.3343 , 0.0000, 如图1. 把X轴的滑动条滑到最左边,把Y轴的滑动条滑到最下边,把光标放在左下角,左下角的数怎么成了-1683 ,-858.0154,0.0000?如图2。 坐标原点会变吗? 请高手给讲一讲!!!!!!!!!!

网友A:
絕對原點不會變.我可以肯定!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坐标原点可以重新指定的!在工具下拉菜单里有新建UCS里面有一原点按钮,点击它可以重新指定原点位置,一般常用在极坐标标注时使用.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坐标原点是不会变的,下端的坐标是光标相对于原点的坐标,光标放于屏幕的同样位置,坐标不一样,源于光标相对于坐标原点的位置的变动.(就是整个坐标系向右上角移动了)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