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三菱PLC,及伺服选型

楼主(2010-03-10):
如题
公司要做一台设备,有四个伺服,二个步进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案,(原来想用FX2N再带四个1PG的)
感谢,,感谢,,再感谢!!!

楼主:
哪位有好的建议啊,,
重谢中嘛

网友A:
伺服是增量还是绝对值的,我建议你用Q系列CPU,用QD75定位模块

楼主:
楼上的,要控制六轴啊,QD75P4怎么行呢
我打算用Q00 CPU,QD70P8 就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