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各位同仁,近来研究S200简接寻址的问题,感觉挺难,不知有谁能解释间接寻址,相比直接寻址有什么优点,主要应用什么场合,不胜感激.最好能上传个样例来说明.

网友A:
例如您遇到了这么一个控制过程:
在MW0=0时将VW0的值写入VW10,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写程序:
LDW= MW0,0
MOVW VW0,VW10

假如还有条件MW0=1时将VW0的值写入VW12,
那么我们继续写:
LDW= MW0,1
MOVW VW0,VW12

那么假如还有条件MW0=2时将VW0的值写入VW14……以此规律直到MW0=999时将VW0的值写入VW2008 。这么下去,我们按照以上的方法,总共要写1000个类似的程序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而如果用变址,只需要
LD     SM0.0
MOVD   &VB10, AC1
MOVW   MW0, AC0
*I     +2, AC0
+I     AC0, AC1
MOVW   VW0, *AC1
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