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是不有新加密方法?

楼主(2010-03-10):
我司有台新设备,使用的是三菱FX2N PLC的,在通迅时出现附件上的故障,当我在其它机台上通迅时没有问题,向高手请教,现在三菱FX 2N PLC 是不是有新的加密方法了?

网友A:
不是加密的原因.是你通讯出错了
学习是快乐的.

楼主:
我在其它机台的FX2N 可以通讯啊,我真不明白了

楼主:
现在没有高手能解决啊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

网友B:
可能是传输速率设定错了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既然问题解决了,我觉得还是要把结果告诉大家。没有解决问题时你来了。找到答案就没有话了吗?哈哈!

网友D:
好像有人提过改线的方法来抟输程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E(2010-05-13):
我遇到过时吧三菱PLC的端口的线路板给改了,然后用树脂胶又盖上了。估计就是这样。我把树脂胶弄掉把线路板再连上就OK了

网友F:
知道了也让大家分享下啊

网友G:
不是加密的原因.是你通讯出错了

网友H:
通信 COM 设置不对也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