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英威腾变频器的频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0-03-10):
大家好~本人调试变频器,在1.00里设置最高频率为70HZ~然后在1-09里面设置最大输出也为70HZ,可是开机运行后显示为68.4HZ,然后我总体下调为65HZ,这样运行正常,可是在调高到69HZ后开机运行又跳到68.4HZ。不懂了~请教高手解惑!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应该会有高手的~

网友A:
有两种可能
1,增益
2,如果是外部模拟量给定,0-10V/5V ,就是电位器不好了

楼主:
2楼的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么》
我是 菜鸟 不是很懂~
为什么频率会上不去呢?

楼主:
是不是和寸动的速度有关系?
还是其他的什么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