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看来,你对PLC模拟量的应用是一点概念没有:
其一、传感器只是检测信号的,然后经变送器将模拟信号传送至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信号可以是:0-5V、0-10V、4-20MA等等
其二、模拟量信号经输入模块转换为数字信号,才能被PLC来处理的。这里需要我们编程。
其三、实现过程是:传感器-变送器-模拟量输入模块-PLC处理-动作输出。
采集到的数据经过换算后才能与实际的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值对等。如你说的低于30度就加热,用比较指令,小于时输出一个位元件(PLC内部辅助继电器),再将位元件值赋给输出点即可。

网友A(2010-05-25):
在就具体一些呀  plc有模拟模块呀 直接用这个处理温度信号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