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PLC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0-03-11):
GPPW7.08这个软件怪了,
在我没有连接PLC时
点击在线 → 读取 → 选择PLC系列 → 选择端口 → 通讯测试,
此时都是正常的提示“无法与PLC通讯”
但是我连接了PLC时按以上操作却是这个软件自动关闭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A:
RPWT,重装软件不行的话,换系统吧

网友B:
重装一下试试,再不行就是系统问题啦!要重装系统啦!不要用GHOST版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