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最重要的是什么?欢迎参与哦!

楼主(2010-03-11):
老衲不才,觉得编程思想很重要!
附上自己做的练习程序,
目前无任何用于实践作用,只作讨论之用!
程序说明——
x1=1的时候: D1=1
D2=2
D3=3...
直到
D10=10,顺加1! 之后将x1 off
x2=1的时候: D1=10
D2=20
D3=30...
直到
D10=100,顺乘以10! 之后将x2 off
x3=1的时候: D1=2, 2的一次方
D2=4, 2的二次方
D3=8, 2的三次方
直到
D10=1024,2的十次方
数据寄存器D的标号值作为2的乘方值! 之后将x3 off

网友A:
编程最重要的是工艺,做一台设备或一个系统最重要的是工艺,和细心。
如果工艺不清楚,理解得不透彻,那做出来的程序就会有很多漏洞。并不是说你这个程序写得简便写得短就说明这个程序写得好,一个好的程序应该是不出任何问题,并且让人操作起来方便。
本人资历有限,所说的只是个人想法 欢迎大家讨论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在下领教了

网友B:
编程的核心是思维能力,能正确的理解分析,再做出来!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热心助人

楼主:
因为很多学PLC的都是电工同志,对他们来说,学会指令比较重要。
但是指令学会了之后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想要更上一层楼,那么你得有好的思维!
就好比单按钮启停的程序,方法就不下于10种!
我并非炫耀!我只是想强调——
指令并非万能的,但是思想却可以触碰到人们想要到达的任何地方。
下载积分:+1(msk123456) 感谢!

网友C:
无论用何种指令,就是要让程序的使用者觉得用起来很顺手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领教啦

网友D:
最重要是编程思路,在简单的机器这个不最重要,但复杂的机器运动,这个就很考验编程者的技术了,
另PLC的点数不是衡量机器的复杂程度的。机器的手动操作跟半自动和自动切换的时候是很难处理的。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领教啦

网友E:
编程最重要的是与工艺要求能很好结合的完善、方便、可靠的控制策略。
下载积分:+1(ak47m16u571) 领教啦

网友F:
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

网友G:
1、基础--指令,这就不用说了,没基础什么都搞不出
2、思路--没有清晰的思路,还是不能做出好的程序,这里的思路已经包括了有的同学说的对工艺的 熟悉。
3、创新--要在前两点非常雄厚的基础上才能的。毕竟,永远学人家的程序,跟在别人后面,很难发展起来的,也很难创造所谓的“自身特色”。中国制造业大多数都是属于这样的状态。也不难理解,创新的成本比模仿不知道要高N倍啊。
以上有说得不对,希望大家帮忙修改!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H:
上面几位老师说的好,要做一个好的程序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有扎实的基础底子,对编程方法能够不断完善和改进。
2、对控制对象的生产工艺必须理解透彻,做到安全,实用无漏洞。
3、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虚心进步,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