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有内置电源24V,为什么还用外用电源24V

楼主(2010-03-11):
PLC中有内置电源24V,为什么还用外用电源24V,请教各位.

网友A:
内置的电源负载能力小,主要是PLC的电源贵得多,如果坏了损失比外接电源大得多。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想是:内置电源容量小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电源负载能力小,主要是PLC的电源贵得多,如果坏了损失比外接电源大得多。
还有如果用内置电源,万一负载短路会影响plc的正确运行。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一般大型系统都不用内置电源而用外接电源的,主要为了可靠吧,另外外部供电比较大时,内置电源也拖不动,小型的就有直接用内置电源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嗯!一个是为了保险期间.
另外一个是内置电源的提供功率小.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内置功率小,大负荷使用时会干扰PLC的运行.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