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菱PLC和电脑连不起来了。怎么办,

楼主(2010-03-11):
我的三菱PLC和电脑连不起来了。怎么办,老是提示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怎么该端口?

网友A:
检查数据线。换一条肯定是好的数据线接上。如果还不行就重新安装三菱PLC软件了!

网友B:
可能是端口被别的软件占用;或者你指定的端口根本就不对。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网友C:
电脑属性的通讯端口要设置的呢~~

网友D:
应该是端口没设对 有时候端口会无缘无故的被占用的 我这电脑上的COM3就是不能用的 不知道被什么程序一直占着

楼主:
谢了,现在好了主要是没设置好!

网友E:
更改端口

网友F:
如果你的线没有问题/那就是COM端口设置错误,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跟你的一样.后来我从COM1—COM10一个一个的设置/最后是跟COM3连接成功.其它的全部连接不上.

网友G:
设置吧 一般COM3 或者COM4吧

网友H:
我遇到过数据线不好,如受到变频器干扰就会变成端口被占用情况

网友A:
呵呵,电脑和设备附近有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