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相五线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11):
请问三相五线制的稳压器(AC380-AC380),出来三火线一零线一地线,当采用任意一火和零线时,若为L1与N(AC220)配上功率为8KW的设备,L2与N(AC220)配上容量为3KVA的变压器,而L3与N则不配任何东西,请问这样的话会出现三相不平衡现象吗?如若有应如何解决?请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哪肯定是三相不平衡了

网友B:
主要看本单位变压器容量的大小,有多少负荷,如果变压器容量有足够富裕的情况下也没问题,三相电的电流也不会有绝对平衡的时候,一般单位的变压器在设计时都有足够的富裕,以满足以后设备的添加,你说的那个情况估计问题不大。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二楼说的很好!学习!

网友D:
一定存在不平衡.知不知道二级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二级为30Kva的变压器 L1 L2 L3接入,出AC100v,就是我的稳压器(50KVA)要拖3个装置,L1 N 隔离变压器容量3KVA, L2 N 8KW的设备 , L1 L2 L3接变压器AC380-AC100 容量为30KVA 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烧线或者不平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