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问一下,用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台达的基本单元用晶体管的,并联上扩展单元用继电器的行不行??
还有,步进电机不用PLC控制能做到驱动一次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吗??比如90度的旋转。

楼主:
给大家发个图看看。。

网友A:
用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台达的基本单元用晶体管的,并联上扩展单元用继电器的行不行??行,行
但要注意两者应用时会有不同
步进电机不用PLC控制能做到驱动一次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吗??能做到
设计一个控制电路吧!

网友B:
步进电机不用PLC控制能做到驱动一次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吗??比如90度的旋转

可以的,有中步进电机控制器是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台达的基本单元用晶体管的,并联上扩展单元用继电器的行不行??行,行
但要注意两者应用时会有不同
步进电机不用PLC控制能做到驱动一次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吗??能做到
设计一个控制电路吧!

但要注意两者应用时会有不同

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叱~~!

网友A:
就说一点吧!晶体管输出一定用直流电,还耍注意极性。继电器输出交直流均可。还有其他等等。

楼主:
这个到是知道的。谢谢 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