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如何通过三菱触摸屏屏幕输入N种配方里面软元件的值

楼主(2010-03-12):
如何通过三菱触摸屏屏幕输入N种配方里面软元件的值,而不是在编程软件里直接赋值

网友A:
偶也想知道,帮你顶

网友B(2010-09-20):
楼主没用过数值输入?
饿米豆腐

网友C:
不知道你的GT软体里面数值输入吗?
点击工具栏 直接点击“数值输入”后在要做的画面里点击后输入软元件。
灌入人机就好了。。。

网友D:
这个简单的,还可以为每个配方编一个号码了,这样的话,可以存储好多种配方了,换配方的时候不用每次都输入了,直接改变配方编码就可以了,配方参数可以直接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