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平衡

楼主(2010-03-12):
想问下三相平衡的问题,三相电流相差5A左右,对电网影响大吗?

网友A:
肯定不会有大的影响,试问哪个厂家能做到这点?

网友B:
首先不要考虑对电网的影响,对工厂来说,这点电流是微不足到的.关键你是个什么设备,如果是三相平衡性负载,那就要考虑了.运行异常.得查查

网友C:
对电网影响不大,对设备的影响会大点!一般电器设备三相电流没有也不允许相差5A这么大!如果是,那这设备存在电流不平衡了!

网友D:
我想问题不大吧, 你的变压器不会那么小得有影响吧

网友E:
这点电流值 要说影响吗 是有的!但是还是可以"无视"的影响!哈哈...
我在低配房 用嵌型表 测我们厂的一条母线排 有相差10A的 我师傅说正常的...

网友C:
你师傅没有说真话。。是可以不理,但不是没有影响

网友F:
电流相差5%之内,电压相差10%之类都属正常

网友G:
可直接忽略

网友H:
这么小的范围,可以不计。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流对电网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