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行业对笔记本的要求,如何选择笔记本?

楼主(2010-03-12):
我是一名电气设计人员,平常与PLC,变频器,伺服器等等接触的比较多。正准备买一个本本,但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对本本有什么要求。请各位前辈指教,最好能列出几款本本出来。多谢!

网友A:
联想E43A,可以看看

网友B:
联想很有几款都有RS232端口,如E43A T6600 E43A T4300 E43A T6500 等T6600配置我看还行.

网友C:
戴尔也可以的!

网友D:
1;正屏15英寸(在编程,组态时能够提供比较大的视角范围)
2:需要有串口(目前部分设备还是采用RS232)
3;需要有光驱(方便安装软件)

网友E:
单纯的带RS232口这一个条件,选择的品牌和类型就寥寥无几了。

网友F:
戴尔D630--620 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戴尔D630--620 都可以
Dell D620,D630的散热设计有缺陷,一年内更换显卡与主板的有多少?况且这款型号已经停产2年,更换零件即使Dell本身,也只能提供良品而不能提供新品。
包括Dell的D830也是如此。
联想的也就Thinkpad可以,至于HP,前两天315的曝光也让人有些心寒。
反过来说,现在买笔记本完全是博人品~~~~~

网友H:
联想最好有自带RS232口的。如果没有最好别买他们家的。抗干扰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