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4KW的管道泵,一启动,断路器马上就跳闸

楼主(2010-03-12):
昨天去调试一套设备,其中有一台水泵,只要按一下启动按钮,断路器马上就跳闸,水泵4KW,断路器16A。水泵没有卡死,检查了电路,没有问题,热继输出的三相电压都是380V,由于公司里没有摇表,用万能表测量了电机三相,都是通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是电机的绝缘有问题吗?

网友A:
很有可能电机挂了。

网友B:
是电机短路了!一般是线圈匝间短路了!

网友C:
如果电机三相阻值正常的话,断路器跳的原因就是对地短路吧

网友D:
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有动作么?原因可能有:
1 电机绕组接地或者短路了
2 开关的容量偏小,电机的直接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6-8倍。
下载积分:+1(wslok) 为什么你回答的都这么经典

网友E:
电机烧了

网友F:
短路器有点小吧,4KW的电机启动电流应该超出20A呀,不排除马达接地.

网友G:
肯定电机挂了,匝间短路万用表没用。绝缘损坏也有可能。短路器合适,4KW电机正常电流不超过10A的

网友H:
公司里没有摇表 悲! 悲! 悲!

网友I:
有没有错相位,即电机方向反了?或者换一个好的断路器看看

网友J:
请问你选用的是什么型号断路器

网友K:
电机烧了的情况很大,要不,不会一起动就烧了

网友L:
电机肯定烧啦!!!!!!!!!!!

网友M:
你让懂电机的人看一看,里面有个自锁线应该是那里的问题!!跳闸就是不吸合了。简单修一下就应该可以!

网友N:
你好 我想问下 你的继电器有热保护吗?如果有的话 可能你的热保护值没有选择好....

网友O:
断开负载不就行了

网友P:
非常简单的问题,和断路器无关,换个接触器吧或检查接触器怎么接的吧。

网友Q:
百分百电机烧了

网友R:
1 有接地可能;2、断路器整定值小;3、电机有短路现象。
另外万用表检查4KW电机是没问题的,用*1欧姆档,只要三相直流电阻一致,对地0.5M欧即可。

网友S:
开关的容量偏小,电机的直接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8倍。

在东莞市

网友T: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电机绕组都短路现象~~

网友U:
!!!!哎!!!!!开关容量是合适的!!!!!就是泵完了!!!线圈短路!!!

网友V:
是不是接错线了·····接到地线电阻也会相同的,还有万用表也可以测绝缘的呀,我上班经常是用用表测绝缘的。

网友W:
断路器太小了吗你可是带载起动的润

网友X:
断路器太小。

网友Y:
这个情况 电机坏的可能性99.99%

网友Z:
接地或线路短路

网友AA:
电机至少有一相绝缘坏了

网友AB:
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有动作么?原因可能有:
1 电机绕组接地或者短路了
2 开关的容量偏小,电机的直接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6-8倍。
支持5楼

网友N:
我也感觉是断路器太小了吧...

网友N:
请把你问题后的状况描述一下 电机有没有损坏啊什么的....大家在讨论都是在"未知,不清楚"的情况下!

网友AC:
16A够了,量各相对地电阻,各相间电阻,要大于0.5M才行,用万用表可以;
还有就是有漏电保护的话,后面不能中线接零;
电机一般不会烧,100%是对地了。

网友AD:
首先应确认电机本身有无问题,这个不是很难,没摇表,就算一算三相阻值应为多少,量出来又为多少。在千欧和兆欧档对地为多少。如果正常范围内,就应查查线路问题,我以前也遇见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线径不够,你也可以看看接触器是否有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E:
试下换大点的短路器,应该是直接启动电压网不稳定。。。

网友AF:
如果之前是好的,那么有几个原因(但是你没有摇表比较麻烦):
1、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三相绕组是否平衡);
2、电动机对地漏电(可惜你没有摇表);

网友AG:
别接电机,试试还跳闸吧,虽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到7倍,可它的时间很短,断路器跳闸是有延时的,你没有兆欧表,钳流表有吗?要在没有,我建议你换个同样的电机试试。

网友AH:
工厂设计用的断路器有好几种:1,配电保护用;2,电机使用。。。。。
按你的说法来看20A是足够的,除非断路器质量有问题。
这里不存在重载启动的问题,断路器的保护曲线一般是能规避过去的。
最大的可能性事对地短路了。
电机烧坏的可能性几乎不会存在。

网友AI:
这种问题不用摇表也可检查的,把电动机的入线拆了再试试.

网友AJ:
断路器跳的原因就是对地短路吧

网友AK:
短路器有点小吧,应该4KW的电机启动电流应该超出20A。而且断路器要选择D型的就应该不会跳。没有摇表更换一个断路器试一下就OK

网友AL:
1.电机或线路的问题
2.空开有问题

网友AM(2010-05-13):
可能是控制柜的输出接线端子炭化了,引起相间短路,这种情况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一上电就跳闸。我碰到过,换个端子排就行。

网友AN:
用摇表测测接地电阻

网友AO:
要用摇表测,很有可能是相间绝缘不好.

网友AP:
引用楼主zhuls于2010-03-12 14:20发表的 4KW的管道泵,一启动,断路器马上就跳闸 :
昨天去调试一套设备,其中有一台水泵,只要按一下启动按钮,断路器马上就跳闸,水泵4KW,断路器16A。水泵没有卡死,检查了电路,没有问题,热继输出的三相电压都是380V,由于公司里没有摇表,用万能表测量了电机三相,都是通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啊,是电机的绝缘有问题吗?

用万能表测量了电机三相,都是通的[     /color]三相之间阻值是不是相等?有没有调到最大档对地测量了?水泵的前后管道阀门有没有打开?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Q: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你把负载拆啦。开一下没跳闸。那肯定是电动机宅间短路,入地啦

网友AR:
看了半天,都缺乏经验,
打开漏电开关盖,剪断监测线圈线,就OK,

网友AS:
电机坏了

网友AT:
个人意见:
在没摇表的情况下也能检查
拆下电机接入线,合上开关,若跳闸则电关坏
不跳闸时,给电机接一相线,合上开关,若跳闸则电机接地
轮流换第二相,第三相
如果还不跳闸,则电机匝间短路,挂了

网友AU: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绕组与电机壳的电阻试一下了

网友AV:
也可能是接触器外壳绝缘降低短路,接通瞬间跳闸。我碰到一次,cj20 -40a外壳下端不知为什么电阻很低,估计是生产时掉进东西了。

网友AW:
电机接地或挂了,

网友AX:
这个我以前也遇见过,不知道和我遇见的是否一样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C型的短路器,换个D型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Y:
可能电机坏了,把电机上的电源线撤掉送电再试,如果不跳闸,就是电机问题

网友AZ:
接触器也有可能有问题。我就遇到过接触器相间绝缘低。开下,就跳,先换开关。现在好多电器的品质没有保证了

网友BA:
可能是断路器质量问题

网友BB:
电机完了。哈哈

网友BC:
电机有可能坏,先查明。

网友BD:
换个32A。如果还是跳就是电机问题,看电机轴承有无松动,管有无堵塞,

网友BE: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换过一台泵之后照样,先把泵拆下来空运行,查看电流情况,如果没有跳,可能是泵的原因,不要找电气的原因了,

网友BF:
按下启动按钮后,电机有动作么?原因可能有:
1 电机绕组接地或者短路了
2 开关的容量偏小,电机的直接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6-8倍

网友BG:
检查电机和电缆是否接地或短路,一般这情况是绝缘有问题的。

网友BH:
应该是匝间短路

网友BI:
多半是电机故障,你可以分段进行检查,1:将电机后盖打开用手转动电机扇叶是否灵活。2:检查电器控制或者用其它负载进行测试。

网友BJ:
电机挂了

网友BK:
把泵拆下,放木桌子上,再启动看有无跳闸现象,无则说明电机接地,有则说明线路,断路器接触器等回路有问题,做维修,别太懒,多动脑,走捷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L:
空开不是太小的话(不低于25A),把电机电源线拆了,开机,不跳,电机坏,还跳就麻烦了,线路间有短路(新设备一般不可能出现),在这估计空开小原因大一点

网友BM:
电机的问题

网友BN:
轴承坏也会跳哦!

网友BO:
电机有问题

网友BI:
如果电机正常,接触器掉相的可能较大。

网友BP:
对地短路或是电机绕线组对外壳有短路.

网友BQ:
4KW*2=8A这个是我选型的标准。断路器型号可以了,怀疑是你的电机问题

网友BR:
看一下接触器线圈

网友BS:
呵呵,那么你应该先测量一下热继电器输出380V到电机的电线,因为电线的短路也会跳闸。还有如果电线断了一条,那也会导致缺相跳闸的。

         如果我答的对的话请给个高分,因为我急切下载资料,却苦于分数太低。求求各位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T:
这位老弟还是去电工培训一下吧,回路跳闸的故障先检测什么后检测什么,维修电工手册上有

网友BU:
老兄:我建议你。1:用钳表测电流,然后用钳表的20M挡测交流接触器线圈和交流接触器的外壳的阻值。我在维修一台烤箱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重负载时,突然对地短路,换了一个交流接触器后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BV:
1、检查电机的接线顺序,水泵一般有方向的。
2、检查电机三个绕组的阻值是否一致,有无短路,缺相,开路。
3、检查电机每一相的对地(壳)是否有短路或绝缘不佳。
4、用16A的短路器,按我们实际现场的调试经验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W:
1 查电机铭牌,是否电压规格一致
2 检查电机是否接地,万用表可以,用测电阻最大档
3检查线路本身有无问题

网友BW:
82 楼很专业,10A一样可以用

网友BX:
1。电机接地 2。电机匝间短路 3。断路器选型不好
处理方法
1。换电机 2。换电机 3。换DZ158-63 20A断路器

网友BY:
如果电机和供电没问题,那就是液体浓度高!!!!!!!!!!

网友BZ:
兄弟:在绝缘正常的情况下,请在管道泵叶轮壳体上垫一张一定厚度的纸垫!

网友CA:
很有可能电机内部的原因造成电流过大跳闸

网友CB:
检查方法看电机是否烧了,是不是开关有问题,应摇表侧电机绝缘在1000是正常的

网友CC:
你两一下三组线圈的阻值是否一样,在把量程调大一些量对地的阻值 。在一个就可能是接触器是不是小了

网友CD(2010-06-14):
首先判断是不是电机坏,还是线路短路,还是线路接地引起的.
1.把电机接线盒拆电线,2.并把线头分开,包好.3.再上电试,空开不知是否会跳.,如会跳是线路问题,如不跳一般是电机问题.还有电线是否开路引起缺相等

网友CE:
管道泵軸封漏水潮濕絕緣不良.造成漏電就跳闸

网友CF:
多数对地了

网友CG:
拆下电机进线空启看看断路器会不会跳闸如果不跳那就是断路器问题或接触器

网友CH:
断路器是漏电型的吗,如果是,可能就是电机接地断路,如果不是漏电型的,那就是电机相间断路。

网友CI:
一般新水泵不会出现电机坏的情况,我认为是断路器小了点(现在的断路器都比较歪)还有就是安装水泵时把电缆线搞坏了,特殊情况水泵出厂是坏的,我在水泵行业5年,没有碰到过水泵电机出厂就是坏的。

网友CJ:
1,对地短路
2,相间短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K:
4KW为三角形接法,把6个头拆开量一下相间击穿没有,很多相间击穿不拆开量不出来的。还有就是不连接泵试下,我遇到过上叶轮的螺丝掉了把出水口堵住一启动就跳闸的。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L:
检查接地

网友CM: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可能接触器胶烧碳了,16安应该是够了,8KW的三相电机,正常电流是8A,启动电流也就是20A左右。

网友CN:
我以前也碰到过,是泵叶螺丝松了,启动时断路器马上就跳闸。(停机时用手转动很灵活)不过你这还是先检查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