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能损耗问题

楼主(2010-03-12):
请问一台1KW的三相电动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每小时用电量是多少度。(没百分之百把握请不要回答)

网友A:
一度电!KW.H

网友B:
本身你提的问题就有问题,你所说的正常工作负荷有多大,是满负荷还是轻载还是空载呢?

楼主:
说过的没百分之百把握不要回答

楼主:
工作负荷我又怎样计算呢

网友A:
楼主是很无聊了吧,你要这么样,装个个电表上去就一目了然啦!何必在这折腾人呢!
说的当然只是理论值呀!如果是计算出来的也会有偏差的!除了自身功率,还有铁损,线损等!

楼主:
没人知道吗,难到真的有那么复杂吗

楼主:
我总不能为了再买个电表,买台电动机吧,我要知道的是大概值,不考虑外部因素

网友C:
真是晕死!就是1kWh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度电!KW.H
就是1度呀!晕呀!

楼主:
可是我应聘了一家公司,我说1KW H,他们为什么说不对,为什么他们说在0.55--0.65度呢?

网友A:
很简单啦!电机没有全负荷运行啦!还有他是怎么问的?有没有说在什么条件下?

网友D:
0.9kwh

网友E:
这要看电动机的效率了,通常铭牌上标的是指电机轴输出的功率。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是撞板子上了!其实招聘名额早就内定了!面试只是走形式而已!

网友F:
楼主再遇到讲你的答案错误的你要反问一下为什么,让他们也解释一下。听听人家怎么讲不就知道了。

网友G:
楼主无聊了,理论值就是1kWh就是1度电啦!不要说什么没有百分百就不要回答?你问的问题就把条件讲清楚一些,别人就不会问你那些什么了.

网友H:
问题提的不严谨,根据负荷大小决定,正常值在0.8度左右。

网友I:
这个要看你的负荷的,可能大于1也可能小于1,大于1只是短时间的,长时间运行就会有刺鼻气味了

网友J:
三相电机的功率=根号3*电压*电流*功率因素(不好意思,打不了公式符号)

网友K:
看负载情况的

网友L:
要看负载的情况,要是按满负荷的情况下,一小时还大于一度电。通常电机的负荷的是变化的,电流也变化。

网友M:
这样吧,楼主,你去精神病医院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