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2):
比如有个温度计可以检测0到100度,温度40的时候一个电动阀打开,温度80的时候电动阀就关闭,知道很简单,刚开始学不清楚到底这么用,好心人帮帮我

网友A:
50块钱完整程序给你。

网友B:
输入转换为实数再进行比较即可。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不,我是说得到的数据是放在什么里面,然后和什么做比较,比较的值放在哪

网友C:
模拟量输入:AIW0,电动阀Q0.0
LD     SM0.0
MOVW   AIW0, VW0
/I     320, VW0

LDW=   VW0, 40
S      Q0.0, 1

LDW=   VW0, 80
R      Q0.0, 1
太阳雨

网友D:
1楼的 njtl0811 太爱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