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能不能检测60伏到120伏的电压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0-03-12):
我是新手,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变送器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2010-04-13):
用个信号转换模块转换成标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