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2):
各位高人,本人在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的时候,老是安装不成功,每次安装到“wincc flexible 2008”这一步到一半的时候,就跳出一个对话框,说wincc flexible 2008不能完全安装,已经安装了十几次了都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A:
重装系统,安装需要的补丁。管理员权限登录,专业版系统。

楼主:
不知是不是跟我在解压的时候有关系,解压的时候跳出几条提示信息,图片如下,装了这么多的软件,还没试过这么复杂的,到现在还是不能安装,烦。

网友B(2010-04-27):
请教winccflexsible2008第一次安装没问题,我用一段后因电脑有问题卸载后重装,在安装SQL2005时出现一错误SQL server set up failed to excute a commmand for server configuration.the error was [microsoft][SQL Native Client][SQL SERVER]cannot add functional unit"SP-SQLAGET-GET-START UP-INFO"to component "Agent xps".this unit has been already registered with the component refer to the server error logs for detailed error information.255There are pending rename operations.我问过多人,都解决不了,重装系统也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安装需要的补丁。管理员权限登录,专业版系统。

另外,先全部解压完成后,再安装. 我在winxp sp2 pro上成功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另外,先全部解压完成后,再安装. 我在winxp sp2 pro上成功安装.

恭喜安装成功。
我安装这个软件,就从来没遇到过困难,直接一路NEXT[下一步]就可以了。
倒是WINCC,麻烦的很。打补丁,启动服务。。。很罗嗦。

网友B:
安装需要的啥
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