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浮点实数在触摸屏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03-12):
我在数据显示属性中设置:“32位”、“实数”、“4位”、小数点“1位”。
但为什么显示的数据不对阿??
希望大家能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也疑惑中,求教!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B(2010-10-25):
我也想知道,难道是高手都很忙。

网友C:
是不是三菱的触摸屏啊?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好像在触摸屏上再修改一下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