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问大侠、在三菱PLC中一数据中的位用什么指令来提取出来。

楼主(2010-03-13):
老师你好:我想知道在三菱PLC中、数据中位的提取。如: DM5610 一数据。我想把5、6、1、0、分别提取出来放在另四个寄存器中。谢谢

网友A: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1730.html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例子为我对三菱PLC应用更加了解了。谢谢大感谢了、有问题多多请教老师。

网友B:
写成d5610.5 d5610.6 d5610.1 d5610.0就可以了.

网友C:
瞎说,楼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写成d5610.5 d5610.6 d5610.1 d5610.0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仅限于FX3U或者以上机种。
Regards

网友E:
mov d0 k4m0
mov k1m0 d1
mov k1m4 d2
mov k1m8 d3
mov k1m12 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