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0-03-13):
各位:谁知道二极电机在正常运行的转速是多少??,公式怎么算??

网友A:
3000/极对数
2极的就是3000转左右。
4极的就是1500转左右。。。。。。

网友B:
2极 2900
4极 1450

网友C:
各位大哥:
要看公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 n=60f/p*(1-s)
n: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速
f: 工作频率
p: 磁极对数(既p/2)
s: 转差率
绝对正确.相信我没错.
楼上的是同步电机的转速.少了转差率,所以2极三相电动机的转速大概在28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