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0-03-13):
dmov c251 d0 可以写成 mov c251 d0 ,请问这俩个有什么区别吗?那位老师可以给讲解一下嘛?
sub d208 d0 d208 这个写法对吗?什么意思?
k100 k—100 有什么区别?
inc d21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个是16位操作
一个是32位操作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上面的老师可以给详细的解释一下吗?使用上的,位有什么不同?

网友A:
OMG
一个是16位操作
一个是32位操作
这个你都不知道?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指令前加D的是双字32位不加D的是16位
sub d208 d0 d208 这个写发对。
k100 k—100 一个是正数一个是负数
inc d210 加一放入D210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
SUB D208 D0 D208 意思是 将D208里的数减去D0的数,结果送到D208
即(D209 , D208)—(D1 ,D0 )→(D209 , D208)

网友E:
楼上的讲解的不错,应该懂了为,

楼主:
(D209 , D208)—(D1 ,D0 )→(D209 , D208 d 209 d1 是怎么出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上面的老师!

网友D:
回答楼上 SUB D208 D0 D208 是减法指令 其中D208中的数占两个单元 即D209,D208分别储存高位,低位。
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F(2011-06-02):
c251是32位的.只能用dmov

网友G:
4楼说得不错哦~

网友H:
指令前加D的是双字32位不加D的是16位.数字大于32767时用32位指令
sub d208 d0 d208 这个写发对。
k100 k—100 一个是正数一个是负数
inc d210 是D210的原数值加一放回D210中去
秦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最近k100 k 代表十进制 同意此贴